wince6.0 oal层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在wince6.0 oal层里面怎么可以调用createfile 等winapi函数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为什么要调用这些函数?
OAL中好像是不可能用这些API的。

网友:
不可以调用的

网友:
OAL层是对API提供支持的,怎么可以调API?呵呵。如果你想把LOG往串口中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调用这些函数?
OAL中好像是不可能用这些API的。

在wince5.0 是有办法实现的,可在6.0里面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编译不能通过,不能识别的extern 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调用这些函数?
OAL中好像是不可能用这些API的。

在wince5.0 是有办法实现的,可在6.0里面就不行.

CE6.0的OAL和CE5.0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0中的OAL已经从内核中独立出来,
单独编译为OAL.exe。
它只能调用NKGLOBAL中定义的内核函数。
这里讲的清楚一点,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OAL已经独立出来了,不像5.0的

网友A:
应该也可以吧,我看到三星的BSP包里面就调用过这些API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调用这些函数?
OAL中好像是不可能用这些API的。

在wince5.0 是有办法实现的,可在6.0里面就不行.

CE6.0的OAL和CE5.0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0中的OAL已经从内核中独立出来,
单独编译为OAL.exe。
它只能调用NKGLOBAL中定义的内核函数。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0/14/1311286.html
这里讲的清楚一点,你可以看一下…

讲得非常好,受益了,明天调试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nkglobal没有包含我要调用的函数,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可以吧,我看到三星的BSP包里面就调用过这些API函数。

能给一个例子吗,在oal层里面调用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调用这些函数?
OAL中好像是不可能用这些API的。

在wince5.0 是有办法实现的,可在6.0里面就不行.

CE6.0的OAL和CE5.0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0中的OAL已经从内核中独立出来,
单独编译为OAL.exe。
它只能调用NKGLOBAL中定义的内核函数。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0/14/1311286.html
这里讲的清楚一点,你可以看一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