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wince自带的驱动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的?

楼主:
事情是这样,我被突然调取解决wince的驱动问题。
看了许多书,有许多问题搞不明白。

我用的平台是pb4.2 ,下面是我脑中的浆糊:

1、wince(D:\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 自带的驱动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的?然后我假如的一块sl811芯片,和自带的驱动有什么关系?

2、我知道他是分层的,比如我要实现一个鼠标驱动要直接在这里实现可以吗?要修改哪些文件(实现那些接口我知道)

3、假如我实现了第二步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用pb的命令行定位到(D:\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下面,然后用build -c直接编译,对吧?紧接着做什么?

4、在第3步的基础上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把Catalog下的Core OS->Display based devices -> Core OS  Services->USB host Support->USB HID Class Driver->USB hid mouse Only加到pb项目中,这就是我修改影响到的代码吗?

5.接下来我修改了reg和bib文件:
::::::::::::::::::
::::project.reg:::
::::::::::::::::::
;这些原来的人已经把他注释起来了,我把这些的注释解开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HCI]
  "Prefix"="HCD"
   "Dll"="uhci.dll"
   "Order"=dword:1
   "Index"=dword:1
   "Class"=dword:0C
   "SubClass"=dword:03
   "ProgIF"=dword:00
   "IoBase"=dword:BF800000
   "SysIntr"=dword:23
;usb mouse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3\Hid_Class]
   "DLL"="USBHID.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_Class]
   "DLL"="USBHID.DLL"
   "Prefix"="HI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HID\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1_2\Mouse]
   "DLL"="MOUHID.DLL"
::::::::::::::::::
::::project.bib:::
::::::::::::::::::
;接着我把如下的注释也去掉了
;uhci.dll                $(_FLATRELEASEDIR)\uhci.dll                NK SH
;usbd.dll                $(_FLATRELEASEDIR)\usbd.dll                NK SH
;usbhid.dll             $(_FLATRELEASEDIR)\usbhid.dll                NK SH
;mouhid.dll             $(_FLATRELEASEDIR)\mouhid.dll
这些步骤有没有问题?

下面我就是整个rebuild platform-> make image 烧程序然后启动程序在串口下我看到了如下的错误:
Data Abort: Thread=83c6d504 Proc=819a6d30 'device.exe'
每一步我都有怀疑,走到最后一部~错误我实在无法定位了,请各位帮忙~哪怕是指出我的一点点的细节操作错误,多谢!

网友A:
自带的驱动就没有必要修改reg和bib文件了,只是在定制OS的时候,catalog中找到需要的驱动程序,然后右键Ad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驱动就没有必要修改reg和bib文件了,只是在定制OS的时候,catalog中找到需要的驱动程序,然后右键Add就可以了

yes

不过楼主的芯片好像是USB芯片,ARM本身就有USB主从接口,楼主弄个USB芯片来貌似是多余了。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