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commandbar的背景色?

楼主:
分别改menubar和toolbar的颜色?

网友:
自己画或改变颜色主题

网友:
请问怎么改变颜色主题?

网友:
Menu用MF_OWNERDRAW属性,然后在StartMenu_DrawMenuItem()函数中处理绘制过程

网友:
要给有string的菜单换个背景,sdk怎么指定Menu的MF_OWNERDRAW和MF_STRING属性?appendmenu或者insertmenu都不能同时拥有这两个属性。

网友:
修改taskbar.cpp
TaskBarWndProc函数中的
case WM_ERASEBKGND:

   FillRect(hdc, &rcClip, GetSysColorBrush(COLOR_3DFACE));

网友:
最后是把commandbar设为透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