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用于车载电源管理 急

楼主:
要实现:
1 电源管理(DC/DC型的,带AD/DA采样)
2 RS232通讯
3 键盘/显示
要求: 工业用
我是初学者,已制作有基于51的作品(16*16LED显示屏)。
希望大家(尤其欢迎做过车载电源的)推荐几款合适的平台。
谢谢~~~!!

网友:
1. (DC/DC型的,带AD/DA),这个是什么需求?DC/DC是电源,AD/DA是芯片,希望两者结合在一起吗?工艺也不一样。

2. AD的采样精度和频率要求多少?
3. DA的输出主要用在哪里?想做参考源还是做什么?
4. 矩阵键盘是吗?行列多少?是否要求多键齐按功能?
5. 显示是什么?LED?7段数码管?还是LCD?
6. 工业用,温度-30-85,还是-40-125?是否有特别高的响应速度要求?电源抖动和浪涌冲击是否大?是否有安全性要求(因为有键盘和显示,肯定会有人进行操作)?整机是否有外壳?PCB的绝缘,三防要求等级如何?

需求,明确的需求才会有明确的方案。

Good Luck!

网友:
感谢shuiyan!!

1 电源模块我们用专用的PWM芯片,待选的CPU负责电源管理,两者不用结合。
2 10位AD采样,DA次要,可有可无。
3 要用到约8个键盘。
4 温度-30-85,响应速度无特别高的要求。

另外,选型主要考虑CPU的稳定性、抗干扰性好。
正在考虑用PIC,但不清楚哪一款适合,查阅中。

因初学,很多东西不知其深浅,把握不好,肯请各位大侠指教。^_^

网友:
错了。
3 要用到约8个键。

网友:
PS:
电源管理主要是对当前电源数据采集、处理,以实现电源测量和监控电源参数。

网友:
也就是说,希望选一个CPU,支持10bit AD, 8按键键盘, 工业温度。
这种CPU太多了。既然你想选PIC,那么去Microchip网站,按条件选型就行,只要AD 10bit, 温度,就行,键盘的只要有6个IO就能实现。

网友:
已选定了。
PIC16F877
THX~~!!

网友:
PIC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较好。速度较快。但是,编程写逻辑复杂的程序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编程写逻辑复杂的程序差些!

嗯~~~,车载装置抗干扰要求应该高一些吧~~

差些是什么意思咧?是说比较难调通么?

网友:
也就是说,PIC比较适合控制逻辑简单,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
程序上不用担心,没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