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
我看别人设计的电路里面,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电感连接起来!
我想问问这个电感的大小是怎样选择的!

网友:
晕!
大哥不给点意见呀?
我听他们说数字地与模拟地是
内部分而外部共!
但是内部接的电感是什么意思呢?该怎样取值呢?

网友:
没人回答问题!
就是ding
真没意思!

网友A:
你这个人更没意思,发贴从来不给看,看看你发的贴,都是0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人更没意思,发贴从来不给看,看看你发的贴,都是0分的。

我支持,我会,但是我不答没有分的帖子,或者是结贴率不及格的帖子。
我们这么认真,难道这点分都没有?

要问的同时也要学会回答赚分

网友:
晕!
啊!
不好意思呀!
那怎么补分呢?

网友:
我加分了!
可以回答了吧!
呵呵!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是防止外部串扰的,普通电感、零点几mH就够了。

其实只要把数字地全部接在一起,把模拟地全部接在一起,最后再用一根线把这两个地连起来就可以。

网友:
电感的选择按照你的频率计算,你要抑制多少频率的干拢,这个一般会根据你的频谱确定,通常选个几十uH,如果频率高于50MH以上就选用磁珠了,这时候抑制它辐射更重要。在一些高速的芯片(>100MHZ)电源上常常用磁珠。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LZ真逗,呵呵
有用电感的,也有用0欧电阻的,都可以。重要的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单点接地,抗干扰能力会大大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
学习了
呵呵!
引用 网友B:
LZ真逗,呵呵
有用电感的,也有用0欧电阻的,都可以。重要的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单点接地,抗干扰能力会大大加强。
——楼主得到答案,还要结贴才行,不然回答的人还是得不到分数的。

网友:
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着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
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网友:
一般可以使用磁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