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仿真器有关设置

楼主(2008-04-05):
设备仿真器有关设置
询问高手~本人在设备仿真管理器模拟PPC,还有一个usb的红外适配器,现已用ircomm2k软件将其映射到虚拟串口com3,请问能否在仿真器中实现红外传输功能,本来想配置一下外围设备,但一映射串行端口com3就出错,敬请赐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仿真器上的红外收发程序我用c#的红外类编写,现想编写一个在PC上运行的红外服务器端程序,利用C++的socket编写,实现两者通信会不会出现错误。(由于本人目前手头没有PPC,设想用两台电脑,其中一台运行仿真器模拟PPC外接一个红外适配器,另外一台运行服务器程序)
仿真器
台电脑

网友A:
可能各位大虾没有了解问题的意思,我再简化一下
1 设备仿真器能否配置usb红外适配器
2 c++编写的服务器程序和c#的客户端程序通信会不会出错
本人为新手,白痴问题,望请见谅

网友B: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