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的应用程序工具栏位置可以改的么

楼主:
做TCPMP(多媒体播放器)的界面修改
想把里面的工具栏,移到下边来
工具栏是用commandbar_create创建的
能不能将默认显示在菜单栏下面的工具栏,改成显示在播放器底部
就像暴风影音那样

网友:
先 隐藏工具栏 然后自己程序拉长 就可以了

网友:
傅红雪是高手还是没看懂意思噢
隐藏工具栏?自己程序拉长?
怎么实现的?

网友:
可以实现,还是比较简单的,仔细看看代码

网友:
怎么实现?
不用commandbands吗?
我是新手

网友:
看代码中创建TOOLBAR的地方,自己移动一下,调整一下窗口大小

网友:
只有一句
p->WndTB = CommandBar_Create(p->Module,p->Wnd,TOOLBAR_ID);
要把这句代码移动到哪里去?
然后用MoveWindow改变主窗体大小吗?
还请前辈高人细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