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算法问题

楼主(2008-03-24):
指令算法问题
各位高手
大家好!
有一个指令算法问题,当一个按键按一下时,执行某段程序,而当一直按下时,那段程序只执行一次,就像指令上升沿触发那样,用C怎么实现啊
算法
按键
程序

网友A:
你感觉这样行不?
要是有按键,立即执行程序
做完要做的事后,跟踪看按键是否弹起?
如果没有弹起就一起跟着

网友B:
在按键弹起的时候发送按键消息

网友C:
sbit flag=1;
if(P1^0==0&&flag==1)
{
flag=0;
dosomething();
}
else fla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