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GPRS终端与我的电脑通信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打算用ARM+GPRS模块做个终端,欲让它与我的电脑通信,现在有如下问题:
我电脑是ADSL上网的,ipconfig显示IP为192.168.0.xx;
在www.ip138.com上显示的我的公网IP是125.37.172.xx。
那么我的电脑到底具有不具有公网IP?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作为server端接收GPRS终端发起的连接?
有劳各位!

网友:
应该是可以。不过您用ADSL上网的机器做SERVER很奇怪:)其实不用手机试,只要您能给其它的PC当SERVER就能让手机连。

网友: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台ADSL上网的机器啊。还有就是教育网的机器了。正处在试验阶段,有些没头绪
BEYONDMA您的意思是?如何验证可以给其他PC当SERVER呢?不好意思网络这块刚上手

网友:
自己顶~各位帮忙啊~

网友:
为什么这样问题都没有人帮助解决??

网友:
恰好这段时间我也在做这个,恰好我刚好调通了。虽然我也是个新手,不过我能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首先答案是肯定的,可以。你当然拥有公网IP的。

说下我的项目,给你参考下。我这里也是ADSL拨号上网,然后ADSL猫是连接到路由器的,我的电脑通过路由器上网。这也就是一个公司局域网嘛。我首先要登陆路由器,对它进行IP端口映射的设置,举例来说,也就是把公网IP的5000端口映射到我的192.168.1.xxx电脑的5000端口。然后我在电脑上运行网络调试助手,建立一个TCP服务器。这个时侯用串口调试助手控制GPRS模块建立与我的公网IP和5000端口为目标的TCP连接。然后就可以让GPRS模块和我的电脑进行双向的数据收发了。

网友:
去电信申请一个静态的IP

网友:
我就是用9楼所说的方法实现的。
不过我也有移动的固定IP的卡,拨号就可以获得一个固定的IP,也可以连接。

网友:
可以连接,只不过没次拨号后你的IP就变了(如果你没有申请静态IP的话).

网友:
192.168.0.xx是局域网吧.
gprs连接到你的公网ip,公网ip做映射到你的机器,就可以做连接了。
serve取决于服务于服务应用

网友:
你用的是PPPOE拨号吧,你查看一下,你的PPPOE拨号的连接IP,那才是你的真正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