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fig.h里的问题

楼主:
我在学习config.h中遇见比较多的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提问解答,谢谢.
Q1:在config.h中#define FORCE_DEFAULT_BOOT_LINE这句是定义什么功能?
Q2:#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ene(0,0)host:vxWorks " \
                             "h=192.168.0.77 " \
                             "e=192.168.0.200:ffffff00 " \
                             "g=192.168.0.1 " \
                             "u=hualong " \
                             "pw=hualong " \
                             "tn=S3C2410"
最后一行中tn是什么意思?
Q3:#define VWARE_BOOT_LINE "sng(0,0)host:vxWorks " \
                           "%s " \
                           "%s " \
                           "%s " \
                           "u=target " \
                           "tn=targetname"
这个定义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config.h应该是修改过的吧,本身系统带的没有FORCE_DEFAULT_BOOT_LINE 和VWARE_BOOT_LINE这几个宏定义的。这几个宏定义,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在哪里用到了,应该就能知道干啥用的了
1. 不清楚
2. tn是指 target name,就是目标机的名字。 起来后在shell下敲hostShow就能看到名字了,就是名字和ip的一个映射
3. 不清楚

网友:
      DEFAULT_BOOT_LINE 的原意是为没有NVRAM的target设计的,这样用户就不需要在每次系统启动是手工输入这些参数了.

      系统启动网络时xxxEndLoad()会解释这一行并按这一行的定义进行加载.

      Emac(0,0) : 启动设备,可是是软盘,硬盘,PCMCIA卡等 其他的设备名称如:

      fd为软盘,(0,0)表示第一个软驱,3.5寸盘.

      dc则表示从DEC 21x4x 芯片启动,即系统有NVRAM存在,这种方式现在已不采用.

      elpci表示启动设备为3COM EtherLink XL PCI网卡.

      fei:Intel 82559 EtherExpress网卡.

      ene: NE2000网卡

      ELT: 3COM以太网卡

      EEX: Intel网卡

      ata: ATA/IDE 硬盘 ............

      405GP: 主机名

      vXworks 从主机加载的VxWorks文件

      h=172.16.1.159   主机的IP地址

      e=172.16.254.52 目标机的IP地址,若网络启动Target Server时,这个IP必须和主机上Target Server配置的Target IP地址一致,且设置Back End选项为wdbrpc

      u=xxx  用户名,pw=xxx  密码: 若通过网络加载调试时,主机的Ftp服务器和目标机的用户名和密码必须相同

      tn=vxTarget 目标机名称

网友:
用sourceinsigh,在所有源代码中搜索被调用的地方。。。

网友:
tn: target name,
VWARE_BOOT_LINE 中有%s, 我想应该是用来做格式化输入/出的吧,如,sprintf()。

网友:
1楼说错了,这几个是TORNADO FOR ARM 里面 针对S3C4510的BSP,同时支持2楼的讲解

网友:
VWARE_BOOT_LINE 是用于虚拟机上显示的,一般不用,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