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个廉价非易失性RAM,容量不要多大 256个字节就够了

楼主:
  请哪位高手介绍一个廉价的非易失性RAM,容量不要多大 256个字节就够了,传统的EEPROM如24C04 有读写次数的限制,所以想找个价格比较便宜容量不需要多大(256个字节)的非易失性RAM代替

网友:
没用过。。。

一般的RTC芯片里都会带一点RAM,不过是用电池的,

网友A:
现在有铁电的EEPROM,就是读写都要算寿命,因为读可以把数据搬到RAM里做镜像,所以可以考虑这种芯片,看这里http://www.mcublog.com/blog/user1/5738/archives/2006/148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铁电的EEPROM,就是读写都要算寿命,因为读可以把数据搬到RAM里做镜像,所以可以考虑这种芯片,看这里http://www.mcublog.com/blog/user1/5738/archives/2006/14812.html

感谢你的回复,原来我手头的 FM24C16 有一万亿次的读写寿命,已经够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