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MCU都可以用hex或者bin两种文件作为下 ...

楼主(2008-09-18):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MCU都可以用hex或者bin两种文件作为下载文件
是否大部分MCU都可以用这两种文件作为烧写文件,除了个别厂家自己搞得一些其他格式文件
还有,我如何知道这个MCU是支持哪种文件的烧写格式的?
另:除了HEX是16进制文件,BIN是二进制文件这个区别外,两者在使用上还有其他的不同吗?
望高手指点!
其他
下载文件
二进制
如何

网友A:
HEX不是单纯的所谓的16进制文件,BIN文件一般也是转化后的文件。
HEX文件是intel格式文件;Motorola一般使用S19格式文件。它们被编程器用于烧写FLASH、EEPROM。
一般Linker或Debugger文档里面有说明。

网友B:
多谢楼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