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SI的问题,如何编写针对scsi控制器的程序

楼主(2008-07-28):
关于SCSI的问题,如何编写针对scsi控制器的程序
关于SCSI的问题,如何编写针对scsi控制器的程序,
如题,谁能说下,给个例子或者说给点资料也行,现在什么都没有.
控制器
问题
程序
如何
资料

网友A:
当我知道芯片类型拉,之后怎么办,或者知道引脚拉之后怎么办

网友B:
是不是每个芯片的起始位置都不一样 ,一般把其实位置设置成变量之后加偏移量就行拉?

网友C:
顶,如何编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