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脚踏开关

楼主:
脚踏开关如何设计?请求USB脚踏开关连线方式及软件控制资料,COM口脚踏开关连线及控制方式。
我做了COM口的,7、8针连接脚踏开关2跟线,在状态改变的时候捕捉信号,但是脚踩一次,产生
了好多触发信号,比如改针状态变成1.0.1.1.0.0等,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触发中断后,进入中断例程,关闭中断,延时一段时间,检测电平,在反应时间内还是某一电平(比如低电平,就认为确定是按下了,否则认为是干扰。

处理相应事件,开中断,退出中断例程。

网友:
参考键盘消抖处理方法

网友:
我目前就是这种延时的方法,看来也只有采用这种方法了。
谁有USB脚踏开关的资料呀?急需

网友:
我原来的方法比较差,经过1、2楼指点修改了一下程序,也共享一下代码吧:
private const int judgeCount = 3;
private const int sleepMilliseconds = 5;
.......
private bool EliminateCtsDithering() {
    bool cts = port.CtsHolding;
    int sameCount = 1;
    do {
        Thread.Sleep(sleepMilliseconds);
        if (port.CtsHolding == cts) {
            sameCount++;
            if (sameCount == judgeCount) break;
        } else {
            cts = port.CtsHolding;
            sameCount = 1;
        }
    } while (true);

    return cts;
}

网友:
以上是c#代码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