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rnelIoControl和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

楼主:
请问这两个函数KernelIoControl和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的区别是什么呢??
个人理解:先用KernelIoControl申请中断号
          然后利用InterruptInitialize把 (从KernelIoControl申请的)中断号与事件相关联
          主要作用是使能waitForSingleObject中挂起的事件
KernelIoControl这个函数有很多人都说不能申请成功
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静态申请中断号的方法
在oalintr.h中添加中断的宏定义
然后在cfw.c中添加初始化
在armint.c中添加ISR程序,处理中断发生后返回定义的中断号

???

网友:
问题:
1、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2、不能利用KernelIoControl动态申请是怎么回事
3、静态申请中断是不是就在这三处修改

网友:
4、静态申请完中断,程序执行结束不需要释放申请的中断号吗?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请问这两个函数KernelIoControl和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的区别是什么呢??
个人理解:先用KernelIoControl申请中断号
          然后利用InterruptInitialize把 (从KernelIoControl申请的)中断号与事件相关联
          主要作用是使能waitForSingleObject中挂起的事件
KernelIoControl这个函数有很多人都说不能申请成功
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静态申请中断号的方法
在oalintr.h中添加中断的宏定义
然后…

1 2个函数没有任何关系;KernelIoControl是驱动/应用程序和kernel通讯的一个接口函数,具体的调用意义是看该函数的IOCTRL是什么以及kernel中对应的处理函数(ioctrl table);
2 关于中断,WINCE 5之前都是静态中断,从CE 5开始中断申请分为动态申请和静态分配2种;楼主用的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就是动态申请的方法;静态分配其实很简单,在OEMInterruptHandler里直接switch case即可;具体实现很多,各家BSP不一样,但是道理都是如此;
其实,动态申请就是由系统维护一个table,使得OEM允许其他厂商的驱动以安装的形式动态加到这个table里。作为OEM自己,其实维护一个静态的中断分配就可以了,驱动完全不用动态申请。只不过很多参考BSP用了这个形式,导致大家都在动态申请。

网友:
学习啦
非常感谢songtitan!!

网友:
KernelIoControl跟BSP的支持有关系吗??

网友:
有些IOCTL是微软定义的,但是是由OEM在BSP里实现的,所以和BSP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了。比如取得设备UUDI的IOCTRL。

网友:
不懂,还是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