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神达A700手机中Modem的端口等其他开发配置吗?

楼主:
我现在在写一个程序,
因为用的是本本,没有串口,也没时间去买串口线。所以就写一个PPC上的串口操作程序,
但是运行之后,打开任意一个串口,发送AT指令,都没有响应。
是A700不支持AT指令吗?
我用第三方程序(非开源)却能打开Modem端口并进行操作。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函数参数的意义:
DeviceIoControl (hCom,0xAAAA5679L, comdevcmd, sizeof(comdevcmd),0,0,0,0)
谢谢。

网友:
打开任意一个串口和DeviceIoControl 有什么关系?

你串口设置估计有问题。

网友:
也许有吧,但是是另一个问题了。
你想打开modem的串口,首先要让RIL和MUX driver停止占用串口才行,必须改注册表。

网友:
是的。這個函數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其他進程占用這個端口。
但是失敗了。C++上面調試失敗。
後面用了更簡單的代碼實現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