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PDA的关闭按钮,为什么不能彻底关闭程序?????

楼主:
用EVC4.0写了个PDA的程序,PDA用的Windows Mobile 的操作系统。程序运行后,点击PDA右上方的“X”按钮,当前窗体消失,但是在内存管理中仍然可以看到该程序在运行,这是为什么。我在EVC自带的WinCe虚拟机上试验,可以彻底关闭程序。高手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键是最小化键,不是关闭键。

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个键,实现关闭。

网友:
mobile在处理“关闭”按键时的默认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wince下是实际关闭,而在mobile下是转为“后台执行”。

当然,你可以自己重新定义成关闭程序。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yashi 能给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既然是用EVC4.0写的PDA的程序,那么你可以通过发消息来重新定义

网友:
X按钮是最小化,不是关闭!所以程序还在运行状态

网友:
重载Close
试试PostQuitMessage(0);

网友:
在mobile5的機子中是最小化, 在mobie6的機子中就是關閉了. 可能是兩個SDK的定義不同吧.

自己响應這個消息來關閉程序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