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3c2440开发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
小弟本科大三,参加了一个电子设计比赛,以前没有接触过嵌入式开发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这方向上是一个十足的菜鸟,盼高手能抽点时间解惑,拜谢~~

1.比赛方提供了一个基于s3c2440的开发板。板子上只有一个JTAG和USB接口,其他的接口都没给出(详见附件)。我们已经能够连同JTAG了,但是USB连上PC机时没反应,没有跳出什么检测倒未知硬件什么的。我们怀疑板子上给出的这个USB是一个主USB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如果它不是主USB接口,那为什么PC机检测不到呢??

2.因为我们一直卡在上面的那个问题上,导致我们自己写的程序不能在开发板上运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先在模拟器上调试程序,但是却不知道在模拟器上怎么实现对图片的读入与传输;

3.s3c2440的技术文档说提供了两个主USB接口和一个USB设备接口,但是我们现在只在板子上看到一个USB口,怎样才能找到其他的两个USB口呢??

4.我们准备给开发板外接一个摄像头,s3c2440提供对摄像头的支持,但是我们找不到开发板的摄像头接口,比赛主办方就提供了一些电路图,看的晕乎乎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让我们找到开发板的摄像头接口不??

5.现在还没碰到,碰到了再来求教......

谢谢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在未连接pc之前 量一下板子上usb接口的引脚 如果有5V的引脚那么就是Host
否则就是Device

网友:
怎么上传的附件??

网友:
额,上面有一个上传附件的功能呀~~

网友:
打算在上面跑什么OS?~~

网友:
开发板上已经预装了wce,打算用wince做

网友:
1.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usb主从口插头的形状不同,从口一般是用方口插头,1楼的方法更为可靠
2.模拟器如果是evc下的,可以用evc自带工具 remote file view将图片上传到模拟器,如果是vs2005还可以让模拟器与PC建立activesync连接,然后通过activesync上传
3.这个只有看原理图了
4.这个也只有看原理图了,应该是用一个插针接出来的,或者lz先搞清楚你们的开发板是哪家做的,然后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