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osd的进,小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2):
熟悉osd的进,小弟有问题请教!
1.
unsigned char MEM_TYPE factory_Osd_adj1StringChs[] =
{
0x09,0x0A,0x0B,0x0C,END,
0x09,0x0A,0x0B,0x0C,END,
0x2F,0x30,0x31,0x00,END,
0x0D,0x32,0x13,0x00,END,
0x09,0x0A,0x0B,0x0C,END
};
代码中的数据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最后要加个END?
2.
void I2cStart(void)
{
P0D |= 0x30;
SDA = 1;
SCL = 1;
DelayI2c(5);
SDA = 0;
DelayI2c(5);
SCL = 0;
}
I2C中SDA,SCL的作用是什么?P0D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A:
1.
去找宏定义,END是你的工程里面某个地方进行定义的宏,是代表该结束符的意思吧。
前面四个字节,我想应该是代表一个汉字的编码。
2. SDA,SCL是标准的I2C通讯中的信号,建议你去看I2C通讯。

网友B:
哦,在i2c读的过程中有段代码和文档上的不一样,不太明白,现附上代码
UCHAR I2CRead(void)
{
UCHAR temp = 0xff;
UCHAR num;//"接收数据位数"
P0D &= 0xdf; //p0d的意义?11011111
for(num = 0;num < 8;num ++)
{
SCL = 1;
DelayI2c(2);
temp = temp << 1;//"先接收高位"
if(SDA == 1)
{
temp = temp | 0x01;
}
if(SDA == 0)
{
temp = temp & 0xfe;
}
SCL = 0;
DelayI2c(2);
}
return (temp);
}

网友C:
xdata UCHAR xxData _at_ 0x065d;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D:
2,3楼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在工厂设置中遇到问题.在数据初始化的过程中,需要设定几个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