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调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
    小弟又有事情求教了。
    无论是在PB中还是在eVC ++中,都有远程调试的功能。问:怎么样才可以建立远程连接呢?

    我尝试过 用 ActiveSync,我想应该是用同步方式连接吧,但是无论是同步方式,还是非同步方式,都连接不上?这是为什么:
    用网络连接我也试过,Test让我运行如下的命令: CEMGRC.EXE /T:TCPIPC.DLL /Q  /D:192.168.0.153:3852,但是在我的WinCE系统中,输入cemgrc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组件我没有加入?

     在用ActiveSync的过程中,在以来宾方式连接,复制黏贴一些文件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
     该软件时而连上,时而连不上,而且连上后过一会儿就自己断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着急。。。。
    等。。。。。

网友:
默认不是使用ActiveSync
要修改设置的。

网友:
恩,是的。TCPIP方式,ActiveSync 方式我都尝试过了
莫非我设置的地方不对,gooogleman大哥所说的设置在什么地方啊,我在

eVC环境中  Tool  ConfigerPlatformManager  中设置的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6/06/21/431271.html
这个贴子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
EVC我没有用过,我在PB经常用。

网友:
PB中我也尝试过,可是也没有成功,大哥你是怎么设置的啊,可以简单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6/06/21/431271.html
这个贴子应该能帮到你
兄弟,很遗憾的是我按照帖子的步骤一步一步做,还是没有成功》我想问一下:在建连接的时候,目标板与主机的IP地址有要求吗》两个必须在同一个网段,是不是啊?

网友:
ActiveSync在右下角会变绿吗?我怀疑你是否能连接ActiveSync

网友:
ActiveSync是可以连接上的,因为我用eVC写的一些小的测试程序就是在建立连接以后,我直接从PC机上拷贝到设备上去的,不过这个连接很随机,有的时候很容易就连上了,有的时候要多次才可以连接上。而且连上后不一会儿自己掉了,真是郁闷,这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帮你顶一下

网友:
高手帮忙啊,着急等...
HELP

网友:
ActiveSync连接不稳定要查USB Serial的驱动

网友:
1,查看USB线,要不换一根;
2,卸载掉ACTIVESYNC,重装一下,驱动也同样重装一把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ActiveSync 4.0以上版本不支持TCP/IP方式连接了。cemgrc实际上是Platform Manager方式。要启用Platform manger连接,你要在OS Design里加上Platform Manager组件,然后导出SDK时要勾上Manual Server和TCP/IP Transport

网友:
哎,无奈啊,USB线已经换了N跟了,驱动也重装了N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ActiveSync 4.0以上版本不支持TCP/IP方式连接了。cemgrc实际上是Platform Manager方式。要启用Platform manger连接,你要在OS Design里加上Platform Manager组件,然后导出SDK时要勾上Manual Server和TCP/IP Transport

really?
是这样的吗?不过你后面说的组件我没有加入,我这就试试看。。

欢迎有类似经验的朋友们进来交流啊,等 。。。。

网友:
各位兄弟,知无不言了..急求...

网友:
有很多种情况都可以导致你的连接有问题,像你的平台没有搭对,我如果平台没有搭对,我会导出一个SDK安装之后设置下能连

在那个EVC里面有个tool的设置,在那里有个TCP/IP的设置。。。。在网络上有很多答案。。。你都可以试试

我从做驱动到现在,还没有一次连接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