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打开BMP以外的图片

楼主:
在WinCE上能打开BMP以外的图片,或者实现半透明等效果的图片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http://www.pocketpcdn.com/sections/image.html
这里的东西会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
应该怎么做啊?譬如打开jpg,或择png图片等等?谢谢指教!

网友:
只是显示浏览的话,用HTML控件比较简单,因为IE的核心比较稳定,而且可以控制页面缩放。如果要做图像处理,还是要先解码,获得HBITMAP或DIB再说。

网友:
谢谢,那怎么解码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在eeworld上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好像使用比人写好的现成的类,你自己搜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eeworld上有类似的解决办法,好像是利用比人写好的现成的类,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我没有找到阿?有没有现成的类啊?发个给我吧?非常感谢!!!

网友:
VOImage

CXIMAGE
等等

网友:
VOImage

CXIMAGE怎么用啊?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举个例子,还不如说直接给你代码  哈哈哈

等你山穷水尽的时候再来问我吧&^_^&

网友:
大哥!我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否则我就 不会上eeworld问了!!!!

网友:
VOImage 在我的eeworld资源中,有一个完整的例子。

CXIMAGE网上就有,LZ自己找找啦!

网友:
To 91program:
    怎么进你的eeworld资源啊?谢谢!

网友:
我的文章上有介绍怎么显示

网友:
我的文章上有介绍怎么显示,需要的话可以看看,用com的

网友:
void CTransparentcolor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ClientDC dc(this);
        //定义位图对象
        CBitmap bmp;
        //加载位图
        bmp.LoadBitmap(IDB_BITMAP1);
        BITMAP  bm;
        bmp.GetBitmap(&bm);
        //采用透明方式显示位图
//        DrawTransparent();
         DrawTransparent(bmp,0,0,bm.bmWidth,bm.bmHeight,0,0,&dc,NULL);
        bmp.DeleteObject();

}
/****************************************************/
// 绘制透明位图
//入口参数: bmp;准备绘图的对象
//x,y,cx,cy,表示绘制到屏幕上的区域
//srcx,srcy,表示从位图的那个起点地方开始画
//pDC :目标绘制环境;
//transparent 表示透明色,如果设置NULL,设置位图左下角颜色为透明;
//出口参数:pDC目标绘制环境
/****************************************************/
void  CTransparentcolorDlg::DrawTransparent(CBitmap &bmp,int x,int y,int cx,int cy,int srcx,int srcy,CDC *pDC,COLORREF TransParentColor)
{
        //定义源,掩码,透明绘制环境
        CDC SrcDC,MaskDC,TrancDC;
        //定义掩码,和透明位图;
        CBitmap Maskbmp,Trancbmp;
        BITMAP bm;
        //创建源,掩码,透明绘制环境
        SrcDC.CreateCompatibleDC(pDC);
        MaskDC.CreateCompatibleDC(pDC);
        TrancDC.CreateCompatibleDC(pDC);
        //得到位图结构
        bmp.GetBitmap(&bm);
        //创建透明位图
        Tranc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pDC,cx,cy);
        //创建掩码位图
        Maskbmp.CreateBitmap(cx,cy,1,1,NULL);
        //将透明位图对象选入透明位图环境
        CBitmap *ptrancbmp= TrancDC.SelectObject(&Trancbmp);
        //将目标位图绘制到透明位图
        TrancDC.BitBlt(x,y,cx,cy,pDC,srcx,srcy,SRCCOPY);
        //将实际位图对象选入源绘图环境
        CBitmap *Srcbitmap =SrcDC.SelectObject(&bmp);
        //设定背景为透明模式
        SrcDC.SetBkMode(TRANSPARENT);
        //设置背景色
        if(TransParentColor)
        {
                SrcDC.SetBkColor(TransParentColor);

        }
        else
        {
                //设置位图左下角为透明色
                COLORREF col = SrcDC.GetPixel(0,bm.bmHeight-1);
                SrcDC.SetBkColor(col);
        }

        CBitmap *pMaskBMP =MaskDC.SelectObject(&Maskbmp);
        //将源绘图环境绘制到掩码绘图环境中
        MaskDC.BitBlt(x,y,cx,cy,&SrcDC,srcx,srcy,SRCCOPY);
        //将透明位图和掩码位图进行与操作
        TrancDC.BitBlt(x,y,cx,cy,&MaskDC,0,0,SRCAND);
        //在将源码和透明位图进行与或操作
        TrancDC.BitBlt(x,y,cx,cy,&SrcDC,0,0,SRCINVERT);
        //将透明位图绘制到目标设备
        BOOL bRet =pDC->BitBlt(x,y,cx,cy,&TrancDC,srcx,srcy,SRCCOPY);
        //绘制绘图环境对象,和释放相应的绘图环境和对象;
        SrcDC.SelectObject(Srcbitmap);
        SrcDC.DeleteDC();
        TrancDC.SelectObject(ptrancbmp);
        Trancbmp.DeleteObject();
        TrancDC.DeleteDC();
        MaskDC.SelectObject(pMaskBMP);
        MaskDC.DeleteDC();
        Maskbmp.DeleteObject();

}

网友A(2008-06-19):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417360

网友B: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C:
用IImge和Image Factory,搂住可以去搜下。
我之前也有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JPG等格式的支持,关注半透明效果的沟洫

网友D:
顺便再问一下各位大侠,有谁在WinCE上打开过矢量图啊?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