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开发应用程序、UI界面的疑惑

楼主:
以前一直在做硬件设计和驱动开发方面的工作,现在却被安排去做上层应用,我对c、c++稍微熟悉,但是对EVC却不熟悉,什么MFC、ATL、COM等这些东东简直是一无所知,现在的工作基本已经明确了,1、UI操作界面,包括实现GPS、DTV、播放器、EBOOK、ViewImg这几个功能,PGS、DTV只要实现界面、点击去链接应用即可。2、播放器是基于TCPMP的源码,修改其播放器的界面,UI的图片已经设计好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要实现这些功能,是怎么个开发流程?
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参考那些资料比较快速入门?
或介绍几本书或专业网站?

昨天在网上Google了一下,有的人说用DirectX,有的说用GDI,有的说用GWES API,这是什么意思呢?菜鸟一个,大家见笑了^_^

网友:
这个功能很强大阿~
播放器那块,把源码中涉及到UI的部分看一下,然后把现有的UI图片进行相应的转换,应用进去就好。
试试看。

网友:
呵呵,你可以对直接领导提出你的想法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要是实现需要你去实现。
你可以向他提出帮助。
越早越好。

GPS、DTV、播放器、EBOOK、ViewImg
这些随便哪一个都不是好对付的。你要问清楚你具体负责那些,有什么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要是全部东西里里外外都是你搞定,应该是故意为难。

我认为在你们公司应该有部分现成的东西,所以你要在了解后,再考虑用什么来开发。

网友:
简单入门应该是从GDI开始的.建议使用GDI

网友:
找本windows编程的书看看吧。

网友:
并不是简单的ui开发的,还要响应消息呀什么
lz,工作量真的挺大的
留个邮箱,给你发个资料

网友:
目前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在linux上已经实现以上功能了 ,只是看电视的时候有点效果不太好,
现在是要从新定义功能界面和移植到WINCE上面来,同时播放器要把mplayer换成tcpmp,现在手上有一个应用,界面的图片很难看,
我在EVC的emulator上跑的时候界面是出来了,我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来改,目前源码看了不到一半,云里雾里的^_^  。
我还想问问大家:
做UI界面的话是不是要先把每一个界面、BUTTON都要先画好,然后在把美工做好的SKIN放在之前画好的界面上?
要实现这两部的话,涉及到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我得尽快恶补一下!

网友:
是呀,你要有图片才行,一般是要美工把图片画好,标出button坐标,把图片嵌入到应用程序里

网友:
如果只关注ui的话你要做的东西
应该不用那么复杂的
直接用sdk的api就可以达成
只用到c/c++的知识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美工做好的图片贴上去
建议熟悉api的用法
参考资料:
"Windows CE 程序设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谢谢jingjing123!
我的邮箱是haly-5478@sohu.com,我现在很想有些源码看看
to loadingspace:您说的API函数能否具体一点呢,还有"Windows CE 程序设计"能不能告诉我是谁编写的,出版社等,我去买一本回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在入门的时候都是怎么个学习步骤,希望能指点指点,少走弯路!

网友:
我目前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个UI界面,至于界面里的各种功能代码,先不去理会,要简单的实现UI界面,并将美工做号的图添加进去,我需要了解哪些知识?
不吝赐教!

网友:
您得看一下GDI的东西了.这部分很值得研究,推荐GDI高级编程

网友:
GWES API和DX都不是做UI的吧:)

网友:
安排有问题
你说的东西我可以提供参考代码,不过不免费
应该你对WINDOW编程都不熟悉
说实话按你现在的状况要实现以上东西至少一年

网友:
lz,注意查收邮件,已发送

网友:
哦,lz油箱太小了,换个吧,wince程序设计的pdf文档

网友:
楼主去了via还是创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