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WINCE下开发WINAPI应用 关于WM_INITDIALOG

楼主:
我想开发一个很简单的应用程序 a.exe,点击一下这个exe就能出现个界面上显示平台还有的电池电量。

非常简单的应用  我在解码中加个TEXT 控件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按钮 因为我就像打开就能够在TEXT控件中显示这个数据
因此我就在 WM_INITDIALOG 响应的时候添加 具体的程序是:
BOOL powerInfo::WndProc(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BOOL brc = FALSE;
        RETAILMSG(1,(_T("WndProc \n")));
        switch ( uMsg )
        {
        case WM_INITDIALOG:
                RETAILMSG(1,(_T("WndProc::initial \n")));
                mRootElement = (IElement*) lParam;
                OnInitDialog();
                LPCTSTR secbaper;
                break;
case WM_VIEWELEMENT:
                RETAILMSG(1,(_T("WndProc::VIEWELEMENT \n")));

                break;

        case WM_CLOSE:
                RETAILMSG(1,(_T("WndProc::WM_CLOSE \n")));
                OnCloseDialog();
                brc = FALSE;
                break;

        case WM_COMMAND:
                RETAILMSG(1,(_T("WndProc::WM_COMMAND \n")));
                brc = OnCommand( LOWORD( wParam ), HIWORD( wParam ), (HWND) lParam );
                break;

        case WM_NOTIFY:
                RETAILMSG(1,(_T("WndProc::WM_NOTIFY \n")));
                brc = OnNotify((int)wParam,(LPNMHDR)lParam);
        case WM_DESTROY:
                RETAILMSG(1,(_T("WndProc::WM_DESTROY \n")));
                mRootElement = NULL;
                OnDestroy();
                break;

        default:
                RETAILMSG(1,(_T("WndProc::default \n")));
                brc = FALSE;
                break;
        }
        return brc;

}

然后在 OnInitDialog() 函数中:
void powerInfo::OnInitDialog()
{
        PSYSTEM_POWER_STATUS_EX   pstatus;
        HWND EditWnd1;
        HWND EditWnd2;
        BOOL   fUpdate=TRUE;
        BOOL brc;
        LPCTSTR baper;
        LPCTSTR secbaper;
        secbaper=L"This is a test";
//        SetDlgItemInt(GetHWnd(),s,IDC_BaText,FALSE);//(int)pstatus->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SetDlgItemText(GetHWnd(),IDC_BaText,secbaper);//(int)pstatus->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

但是结果并不显示
我单步调试的时候 发现响应WM_INITDIALOG的时候 并没有把显示的窗口调出来 所以SetDlgItemText中的GetHWnd() 并不是TEXT控件的窗口
请问 我该怎么也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case WM_INITDIALOG:
RETAILMSG(1,(_T("WndProc::initial \n")));
mRootElement = (IElement*) lParam;
OnInitDialog();
LPCTSTR secbaper;//怎么这里也有一个
break;

网友:
这个是多了  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BOOL SetDlgItemText(
  HWND hDlg,
  int nIDDlgItem,
  LPCTSTR lpString
);
Parameters
hDlg
[in] Handle to the dialog box that contains the control.

第一个参数应该是包含这个TEXT空间的窗口,这个窗口的句柄应该在InitInstance里可以得到的

网友:
你没有贴任何有效的代码上来,只是个框架

网友:
case WM_INITDIALOG:
RETAILMSG(1,(_T("WndProc::initial \n")));
mRootElement = (IElement*) lParam;
OnInitDialog();
LPCTSTR secbaper;
  return TRUE;
case WM_VIEWELEMENT:

需要返回true才能显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