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内存泄漏啊

楼主:
代码如下:  只要执行这里 内存就少4k  执行一次少一次
帮忙看看 什么问题  谢谢了

FILE *fhandle = fopen("buff.txt","a");
if( NULL == fhandle)
{
        AfxMessageBox(_T("1"));
}
else
{
        char pdquyu[120];
        memset(pdquyu,0x00,sizeof pdquyu);
        char pdother[23];
        memset(pdother,0x00,sizeof pdother);
        char pdotherquyu[5];
        memset(pdotherquyu,0x00,sizeof pdotherquyu);
        char pdothername[9];
        memset(pdothername,0x00,sizeof pdothername);
        char pdothercode[11];
        memset(pdothercode,0x00,sizeof pdothercode);
        char pdname[61];
        memset(pdname,0x00,sizeof pdname);
        char pdbarcode[14];
        memset(pdbarcode,0x00,sizeof pdbarcode);
        char pdnumber[5];
        memset(pdnumber,0x00,sizeof pdnumber);

        int i = m_pdquyu.GetLength();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quyu,-1,pdquyu,i,NULL,NULL); //
        strcat(pdquyu,",");

        int j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other,-1,pdother,j,NULL,NULL);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other,-1,pdother,j,NULL,NULL); //
        for(i = 0;i<4;i++)
                pdotherquyu = pdother;
        pdotherquyu[4] = '\0';
        strcat(pdquyu,pdotherquyu);
        strcat(pdquyu,",");

        for(i = 0;i<8;i++)
                pdothername = pdother[4+i];
        pdothername[8] = '\0';
        strcat(pdquyu,pdothername);
        strcat(pdquyu,",");

        for(i = 0;i<10;i++)
        {
                if(pdother[12+i] == ' ')
                        break;
                else
                        pdothercode = pdother[12+i];
        }
        pdothercode = '\0';
        strcat(pdquyu,pdothercode);
        strcat(pdquyu,",");

        i = m_pdbarcode.GetLength();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barcode,-1,pdbarcode,i,NULL,NULL);
        for(i=0;i<14;i++)
        {
                if(pdbarcode == ' ')
                {
                        pdbarcode = '\0';
                        break;
                }
        }
        strcat(pdquyu,pdbarcode);
        strcat(pdquyu,",");

        int k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name,-1,pdname,k,NULL,NULL);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name,-1,pdname,k,NULL,NULL); //
        for(i=0;i<60;i++)
        {
                if(pdname == ' ')
                {
                        pdname = '\0';
                        break;
                }
        }
        strcat(pdquyu,pdname);
        strcat(pdquyu,",");

        i = m_pdnumber.GetLength();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m_pdnumber,-1,pdnumber,i,NULL,NULL);
        strcat(pdquyu,pdnumber);
        strcat(pdquyu,"\n");

        //fputs(pdquyu,fhandle);//最后写
}
fclose(fhandle);
m_pdother.Empty();
m_pdbarcode.Empty();
m_pddanjia.Empty();
m_pddanwei.Empty();
m_pdname.Empty();
m_pdnumber.Empty();
//m_pdquyu.Empty();
(CEdit*)GetDlgItem(IDC_PDbarcode_EDIT)->SetFocus();
UpdateData(false);

网友:
简单方法,你把代码全部注释,测试一下,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放开看是那块出的问题

网友:
恩  试试,能不能帮忙看下  有没有很严重的错误,
写的没有多久。新手

网友:
这段代码里看不出来,可能不是这里造成的.

有时候再调试的时候,画面一下子最大化 一下子最小化,也会有4K的增加的,不过不是一直增加下去的

网友:
我看不出问题,帮不了忙。

网友:
我找到问题了,不是代码的事,是我调用的另一个程序的事,谢谢大家了,我用的lenux 的方法找到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