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操作字符串

楼主(2008-01-30):
evc 操作字符串
请问在evc中如何将字符串写入ini文件,中文会乱码
字符串
如何

网友A:
乱码无非是UNICODE的问题。

网友B: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我写了个测试,
不会出现乱码:
FILE *pFile=fopen("\\Temp\\test.ini","wb");
fwrite("test中国",1,strlen("test中国"),pFile);
fclose(pFile);
我是用ascll。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大哥,我是没有VC基的,对编码问题我也不太懂,我想问一下怎么知道使用的是什么编码呢,和如何区别使用呢?

网友E:
使用什么编码主要是自己选择的,
如:strlen是用于ASCLL,而wcslen是用于UNICODE编码的。
wince上基本上都已经预定义UNICODE编码的,
这两种编码转换可以通过API相互转化.
关于UNICODE和ASCLL的区别,LZ可以自己到google上面找找,
做嵌入式编程,这个可是首要问题,要好好弄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