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 Mobile 中的数组大小有没有限制?

楼主(2008-10-19):
关于Windows Mobile 中的数组大小有没有限制?
我用 C++开一个数组, char mmsContent[65535];
memset(mmsContent, 0, sizeof(mmsContent));
结果执行到声明数组的时候程序会退出。
用char * pmmsContent = new char[65535];在堆里面建立也不行。
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声明
windows
Mobile
程序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机器的可用内存有多大。

网友B:
使用的内存过程中不要在函数体内用大数组,因为函数中声明的数组会在栈内分配,而调用栈的空间不大,调用栈在windows mobile默认的好像是64K吧。
在堆上分配这么大的空间也有可能失败,可能是其它地方分配太多或有可能内存碎片,毕竟windows mobile上的一个进程只有32M的地址空间。这个32M的限制是虚拟地址空间的限制,而不是真正的物理内存。
如果要使用大一点的空间,可以使用CreateFileMapping,MapViewOfFile,得到一块较大的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