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助关于触摸屏、手写软件、操作速度...

楼主:
请问各位:
    我在PDA里加了一个叫“马兰花”的手写软件
    可是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系统反映特别慢(CPU是PXA270)

    于是,我把触摸屏驱动中“三点校准”变成了“1点校准”

    结果: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反映速度明显变快了,但是触摸屏无法 校准。

   请问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三点校准”又“让操作手写软件的速度变快”

   (注:不想增加CPU主频,因为功耗会变大)

   比如:怎么能在触摸屏驱动或者其他地方 将操作的时间频率 增快

网友:
换一个软件试试

象ce-star之类的。

网友:
翼翼他爸:
    我下了一个CE—STAR
通过activesys安装到我的设备中(PXA270&WINCE42)但是在CE下运行提示:“找不到WINXE”(或他的某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的库全部可用

网友:
我看这个软件是在WM下运行的
是不是不能运行在WINCE下???

网友A:
你的os是什么版本啊,估计版本不对啊。

网友:
  比如:怎么能在触摸屏驱动或者其他地方 将操作的时间频率 增快

看看触摸屏的驱动哪里是否题提供了一些办法, 也许 手写识别哪里有些接口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os是什么版本啊,估计版本不对啊。

os是WINCE42
可以运行ce-star其中一个软件
好象需要注册机

网友:
这个PDA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不是市面上卖的PDA手机

处理器是PXA270,系统是WINCE42

网友A:
你需要安装ce-star 的ce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安装ce-star 的ce版本

这个需要钱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安装ce-star 的ce版本

翼翼他爸,
我安装了一个CE—STAR,里面有个winxe.exe程序可以运行
但是找不到手写在哪啊?
而且还需要注册
也没下到注册机
有没有其他的在CE下的手写软件??

网友B:
要不去下载个"玫瑰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去下载个"玫瑰花"?

没找到类似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