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WinDbg或Waston Dump Viewer分析WinCE机台上抓取的Dump File问题

楼主:
    基于ARM+WinCE 5.0的机台上有概率性的发生Data Abort,直接采用加入Debug信息逐步缩小范围的方法太费时间,所以在Image中加入了ErrorReporting的功能。
    机器发生了Data Abort后,将dump file拷贝出来,就是那个后缀名为kdmp的文件。在PC机上使用WinDbg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找到发生Data Abort的类型,但是无法在定位出源代码中的位置。
    第一次使用WinDbg工具,很多东西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在这里讨论一下,在线等待大家的回答。
    只要参与就有分相送,^_^,如果分数不够还可以再加!

网友:
顶。
要把对应的.pdb文件放进去的。不然只显示Handle值,没有具体的Thread Name。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学习这种调试方法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家快来抢分呀!!!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要不就沉到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
要把对应的.pdb文件放进去的。不然只显示Handle值,没有具体的Thread Name。

pdb包含symbol信息, 拷贝pdb文件到kdmp同目录.
有PB吗,有的话,打开kdmp, attach上去,然后双击callstack, 就可以看到源码了

至于WinDBG, 没有试过, 关注下
不过你可以试试在File-->Symbol Search Path 和 File-->Source Search Path设置看看

网友B:
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把crash信息输出,再利用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定位崩溃代码区间,我一直这样用感觉不错

网友:
没用过,我向来用串口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
要把对应的.pdb文件放进去的。不然只显示Handle值,没有具体的Thread Name。

pdb包含symbol信息, 拷贝pdb文件到kdmp同目录.
有PB吗,有的话,打开kdmp, attach上去,然后双击callstack, 就可以看到源码了

至于WinDBG, 没有试过, 关注下
不过你可以试试在File-->Symbol Search Path 和 File-->Source Search Path设置看看

谢谢了,呵呵
今天太晚了,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D:
WinDbg还真没在CE下用过这个东东,一般都是打LOG来DEBUG:)帮顶!

网友:
气死人了,什么破eeworld啊,打了长长的一大篇,提交不成功,白打了。晕死!

网友E:
我再回复一下吧。希望能发上去。[这回学乖了,在编辑器中输好了才Copy过来的]
我在PC机上使用过WinDbg,但不知这种方法是否适用CE系统,LZ帮我验证一下吧,呵呵:
步骤如下
1. 在Release版本中添加调试信息。
2. 在程序中加入ErrorReporting崩溃处理代码,生成崩溃文件。
3. 打开WinDbg,设置好符号路径,然后打开崩溃文件。使用!analyze -v命令来分析崩溃时的情况。
   一般也就是看看崩溃线程的堆栈情况。

   注意:在生成崩溃文件时可以指定生成文件的大小,生成的文件越大,包含的调试信息越多,如局部变量的值等等,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不知道WinCe系统中是否支持这种设置。

   WinDbg的使用方法在安装完毕后有一个帮助文件,看看应该就差不多了,着重要看看它的符号设置方法。

网友:
终于发上去了,如果记得把验证的结果回复到这个帖子中来哦:)

俺下个月也要进入WinCE做开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把crash信息输出,再利用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定位崩溃代码区间,我一直这样用感觉不错

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这个到底怎么做?我经验尚浅,请前辈明示。
这个帖子不错,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帮顶

学习这种调试方法

同样学习一下,看来高手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再回复一下吧。希望能发上去。[这回学乖了,在编辑器中输好了才Copy过来的]
我在PC机上使用过WinDbg,但不知这种方法是否适用CE系统,LZ帮我验证一下吧,呵呵:
步骤如下
1. 在Release版本中添加调试信息。
2. 在程序中加入ErrorReporting崩溃处理代码,生成崩溃文件。
3. 打开WinDbg,设置好符号路径,然后打开崩溃文件。使用!analyze -v命令来分析崩溃时的情况。
  一般也就是看看崩溃线程的堆栈情况。

  …

经验之谈呀,我也觉得是自己没有把符号给整好导致没有办法分析最终的log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bg还真没在CE下用过这个东东,一般都是打LOG来DEBUG:)帮顶!

^_^,我也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把crash信息输出,再利用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定位崩溃代码区间,我一直这样用感觉不错

是呀,这样确实是挺简单,也比较方便,我也经常这么用。
最近想找一种更加简单,更加准确的方法,因为代码量比较大的时候,这样做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_^,共同学习了,等有了进展就给大家加分,只要参与就有分,分不够可以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WinDbg还真没在CE下用过这个东东,一般都是打LOG来DEBUG:)帮顶!

^_^,我也这么用

你现在也没有搞定?
不少人使用: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把crash信息输出,再利用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定位崩溃代码区间,我一直这样用感觉不错
的方法。我还没有尝试过呢。

网友:
SEH结构化异常处理
看过这样的代码,我也没用过,顶一下。
__try
{
}
__finally
{
}
之类。

网友:
看我博客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网友:
下回也试试这种调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WinDbg还真没在CE下用过这个东东,一般都是打LOG来DEBUG:)帮顶!

^_^,我也这么用

你现在也没有搞定?
不少人使用:自己加一个SEH捕获一下异常,把crash信息输出,再利用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定位崩溃代码区间,我一直这样用感觉不错
的方法。我还没有尝试过呢。

貌似这种方法有的崩溃抓不了,不过自己没有试过,不敢瞎说!

有知道的XD给正一下视听。

呵呵、、

网友:
现在是小有进展,对于Image本很身的Crash File可以通过Windbg来进行分析,如同楼上很多朋友讲的,需要配合pdb文件进行分析,最终可以定位到特定的代码行。
但是对于AP里面的发生异常产生的Crash Dump File,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析,正在研究中。

网友I:
出DataAbort后为什么不用简单的Dumpbin反汇编查一下,我一般都是这样定位到哪一个函数,接下来查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DataAbort后为什么不用简单的Dumpbin反汇编查一下,我一般都是这样定位到哪一个函数,接下来查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呜呜,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用,hzdysymbol 这个Dumpbin是PB自带的工具?怎么弄的?

网友:
VS带的工具
也就是反汇编
直接把DLL反汇编出来,查一下Data Abort的地址,就可以确定出错的函数

网友:
关于Dumpbin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VS带的工具
也就是反汇编
直接把DLL反汇编出来,查一下Data Abort的地址,就可以确定出错的函数

关于Dumpbin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hzdysymbol 老兄,能不能写篇博客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I:
晕,最近好忙,年纪大了,学习新东西感觉特辛苦
我简单在这里介绍一下用法吧:
1。看Data abort的Message,确定是哪个DLL或EXE出错
2。在Release目录下面运行Dumpbin,把相应的文件反汇编,Dumpbin用法可以查帮助,dumpbin -h吧
3.用编辑工具打开反汇编生成的文件,相看Data Abort时出错的地址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是在哪一个函数里面了
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晕,最近好忙,年纪大了,学习新东西感觉特辛苦
我简单在这里介绍一下用法吧:
1。看Data abort的Message,确定是哪个DLL或EXE出错
2。在Release目录下面运行Dumpbin,把相应的文件反汇编,Dumpbin用法可以查帮助,dumpbin -h吧
3.用编辑工具打开反汇编生成的文件,相看Data Abort时出错的地址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是在哪一个函数里面了
应该很简单吧

你的意思是说PB6.0才能用了,PB5.0就不行了,因为5.0和VS是分离的啊。

网友:
1. 如果已经安装过VS2005,打开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bin
2. 从Dos下进入该目录并运行vcvars32.bat
3. 此时可以运行dumpbin.exe了,但是接下来传什么参数呢?

网友:
谢谢大家一个多月来的讨论,通过大家的的讨论,虽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用特别简单的方法,但是也了解了一下做WinCE同行的一些调试方法,分虽然少了些,但是重在参与嘛,^_^。
总结了一下,大家目前用到的方法主要有:
1. SHE结构化异常处理方法;
2. 利用发生异常的时候CE的异常处理打印的Dbg信息中的PC,到Map文件中去定位,并一步一步寻找到出问题的函数;
3. 纯粹利用Debug信息进行调试的方法;
4. hzdysymbol兄提到,用DumpBin.exe将源程序进行汇编处理,到汇编代码中进行定位,由于小弟愚笨,暂时还没有学会使用,哈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MARK 如此好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