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新手问一些电路板上的基础问题

楼主:
不知道发在什么版合适,看来看去还是发在这个版块了~
现在我在学习电路板、电路图的知识。以前在学校虽然学习过模电数电但是毕竟没有怎么接触过真东西,只是理论知识。
现在手头有一块电路板,我需要画出它的电路图来。面临的问题是,我不懂电路板上的一些标号,结果不知道一些元器件究竟是什么东西。
1、电路板上有一排元件,元件旁标着RP1、RP2、RP3…… ,元件上只有“473”字样。请问这些是什么元件?它是8个管脚的,比较小。RP表示什么?
2、一些小元件旁标着C2、C5字样,是不是表示电容?
3、一些小元件旁标着R1、R2字样,是不是表示电阻?
4、一些小元件旁标着D1、D2字样,是两个脚的小元件,这是表示是什么元件?
5、我看到一个小元件旁标着T1,三个脚的,应该是三极管。旁边有个元件旁标着T2,但是是八个管脚的,元件上第一行标着“300N3S”。这是什么元件呢?是否是集成了几个三极管?网上找不到300N3S型号的元件。
6、有些元件旁标着OK1、OK2字样,元件上标着TLP281-4,这是什么元件啊?
还请知道的大哥多多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PR一般是指potentiometer电位器,
8个脚那个封装形式是什么样的?
其余C,capacitor电容,R,rsistor电阻,D,diode二极管,
T,tansistor,三级管。
TLP281-4是四集成的光电耦合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但是第一点我问的是RP1、RP2…… 不是PR1、PR2……。 RP1那些元件就是电位器吗?至于封装,我不懂封装,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这些RP1、RP2的小元件就跟一个小电阻差不多,长4、5毫米,宽1毫米左右,居然两侧各伸出4个脚总共8个脚。
现在就是这些个小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了,真麻烦呀!

网友:
其实这个命名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说法,只是按着人们的习惯而已,
那个RP是我看错了,
RP那东西应该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