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PPP协议中的IPCP协商问题

楼主:
各位达人:

用的是手机的sim卡。卡上开通了GPRS套餐。

利用LWIP源代码,通过串口+GPRS模块登录cmnet。在进行PPP阶段时,通过了LCP,CHAP协商。但最后的IPCP阶段无法协商成功。在此请教:

进入IPCP协商阶段后,交互的数据如下:
收:7E 80 21 01 0F 00 04 A0 89 7E
发:7E FF 03 80 21 01 01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6E DB 7E
收:7E 80 21 03 01 00 16 03 06 0A 73 3C D6 81 06 D3 8A 97 A1 83 06 D3 88 12 AB 33 DD 7E
发:7E FF 03 80 21 03 0F 00 0A 03 06 00 00 00 00 88 AB
收:7E 80 21 01 10 00 04 F2 46 7E
发:7E FF 03 80 21 01 02 00 16 03 06 0A 7D 53 3C D6 81 06 D3 7D AA 97 A1 83 06 D3 7D A8 12 AB 4C 4E
收:7E 80 21 02 02 00 16 03 06 0A 73 3C D6 81 06 D3 8A 97 A1 83 06 D3 88 12 AB DA 2D 7E
发:7E FF 03 80 21 02 10 00 04 84 4D

此时,由于本地机器收不到ISP的服务地址,所以提出终止协商的请求。

发:7E FF 03 80 21 05 03 00 29 43 6F 75 6C 64 20 6E 6F 74 20 64 65 74 65 72 6D 69 6E 65 20 72 65 6D 6F 74 65 20 49 50 20 61 64 64 72 65 73 73 92 A6 7E
收:7E 80 21 06 03 00 29 43 6F 75 6C 64 20 6E 6F 74 20 64 65 74 65 72 6D 69 6E 65 20 72 65 6D 6F 74 65 20 49 50 20 61 64 64 72 65 73 73 5D 77 7E

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本地得不到ISP的地址,所以提出终止协商请求。
请教各位,为什么ISP发送协商请求数据包不提供它本身的IP地址呢?
谁有相关的经验么?

洗耳恭听……

net

网友:
没人帮忙么? 期待中……

网友:
收:7E 80 21 03 01 00 16 03 06 0A 73 3C D6 81 06 D3 8A 97 A1 83 06 D3 88 12 AB 33 DD 7E
这里不是已经收到IP了么?0A 73 3C D6 :10.115.60.214
你要再发一下请求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结帖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移动的ISP不给发他的IP地址,我们可以不理会,继续往下操作就行了。如建立UDP TCP连接等。

用的是开源的LWIP。修改一下里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coovig大侠:
偶正在做GPRS PPP协议的开发 还没有具体实现的思路 希望你能指点一下 谢谢!
问题1:怎么利用开源的LWIP
问题2:调试的过程
问题3:你修改过的代码能给我参考一下吗?
十分感谢

网友:
大侠不敢当~

问题1、
开源的LWIP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得到。
怎么利用的问题,就是调通之后,可以访问internet呗。

问题2、
主要是实现一下协议栈需求的系统模拟层。
首先调试你自己写的系统模拟层,OK之后再调试PPP协议栈,接着建议调试UDP(相对简单),最后调试TCP部分代码

问题3、
不知道你的目标硬件平台是怎么样的。
不同的硬件平台,代码相差比较大的主要是模拟层部分,其余的利用源代码,稍做修改即可。

建议先理解TCP/IP协议栈的理论之后,再来看相关部分的代码。否则,头会大。

网友:
谢谢cooving  目前头是很大 不过听了你的建议 加上最近看了很多资料 有点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了  不过头仍然很大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
我在Megal128+ucosII  下可以移植lwip 用来做通过gprs进行ppp拨号传输东西么???(我看到ucosii下可以移lwip,但是不知道lwip能否做GPRS的ppp,还有 lwip的最低要求,能否在megal128上用)

我看了你回答kuaielinlin的东西,我现在都相当的大,不过还是要硬着头皮弄,我要先确定能做然后再一头扎进去,不然有点盲目哇

coovig大侠回下

网友:
“我在Megal128+ucosII  下可以移植lwip 用来做通过gprs进行ppp拨号传输东西么???”
可以。

lwip里面包含了PPP协议,IP协议,UDP协议,TCP协议,ICMP协议等。

lwip专门为嵌入式硬件设置设计的。Megal128我没用过,lwip的要求很低,支持串口吧,内存2K以上就可以了。不过,内存很少的话,速度会很慢的。

结帖了,所以不会经常回来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