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应用程序时,库里面的程序没有包含加不进来?

楼主(2008-04-03):
下载应用程序时,库里面的程序没有包含加不进来?
在build时,生成目标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了我要用的静态库,它里面有我程序要调用的函数(已经定义),可是在下载时,提示那个函数找不到?
可是另外一个库包含就可以用 命令看到 lkup “”?
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用程序
目标

网友A:
在build时,生成目标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了我要用的静态库,它里面有我程序要调用的函数(已经定义)
楼主怎么包含的?
1. workspace
2. builds选项卡
3. .o文件工程Builds展开
4. SIMNTgnu(假设采用该编译器)
5. 弹出的build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择Macros页面
6. Macros下拉中选择PRJ_LIBS
7. Value中填入静态库完整的路径,比如c:\a.o

网友B:
对,就是那么包含的亚

网友C:
下载时,是不是将库里面的全部下载亚?

网友D:
不是下载,而是静态编译到你的程序里面去了

网友E:
静态库对应的头文件有没有包含到工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