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3的C#的WINCE项目该如何继承本项目中的窗体?

楼主:
因为我在项目中的每个窗体都会用到一些相同的函数,所以我想写一个包含这些函数的父窗口.
如果我的父窗口是Form1,子窗口是Form2,那么我在VS2005中像下面一样写就可以了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2 : Form1
    {
        public Form2()
        {
            InitializeComponent();
        }
    }

但是在VS2003中就不行了,会报许多错误,比如:

E:\ttttt\ttttt\Form2.cs(44): “ttttt.Form2”并不包含对“AutoScaleBaseSize”的定义
E:\ttttt\ttttt\Form2.cs(46): “ttttt.Form2”并不包含对“Name”的定义
E:\ttttt\ttttt\Form1.resx 文件“Form1.resx”的资源转换失败。类型 System.Drawing.Size 无法编译为 .resources 文件。.NET Framework 精简版不支持此类型。
E:\ttttt\ttttt\Form2.resx 文件“Form2.resx”的资源转换失败。无效的 ResX 输入。找不到 .NET Framework 精简版 ResX 读取器和编写器类型名的有效“resheader”标记。请确保此 Resx 文件是一个 .NET Framework 精简版 Resx 文件。

网友:
还有错误如下:

网友:
估计是.NETFRAMEWORK v1.1与v2.0的差别太大造成的。

网友:
小军:
    可是,总不至于VS2003的C#的WINCE项目连继承的窗体也做不了吧?

网友:
你难道是先在2005建立好工程,做好程序.然后在2003转换过来的?

网友:
温+饱?!
    不是,VS2003和VS2005我都安装了,我就是直接用VS2003建立的C#的智能设备程序,可是就是不能窗体继承.

网友:
不能把分浪费了啊...

网友:
不是吧...没人知道~~~?

网友:
太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