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我想要实现串口和PC机的定时通信,但是当两个串口同时发送数据到PC机时,PC就再接收不到数据或者数据混乱,
请问大虾们我怎么在有数据传输时将串口中断屏蔽掉?

网友:
我每次定时发送的是一组数据,在接收一组数据的每个字节数据时,我觉得串口中断应该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怎么在接受完这一组数据后再接收别的数据!

网友:
LZ是怎么个做法?
一台PC连接多台下位机?总共占用几个COM口?
一般可以采用类似“地址线协议”的方法,
给每个下位机分配一个地址,串口先发送这个内容,
上位机检查确认后应答,再把数据采入。

网友:
同一个COM口同一时间最好只接一个下位机,不然可能会产生冲突,要涉及释放串口的问题

网友:
硬件已经工作,不好屏蔽,不如想想办法,怎么在软件上解决冲突,实在不行的话,也要先想想从电气上解决,而尽量不要去涉及那些不保险的而且复杂的windows底层。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建议!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