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30进制减计数器编写 不知道对不对 望帮帮忙 谢谢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 is
port(clk: in bit;
       oc: out bit;
        y: out integer range 0 to 29);
end d;
architecture dh of d is
signal q: integer range 0 to 29;
begin
pl: process (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q=29 then
q<=q-1;
elsif
q=0 then
q<=29;
end if;
end if;
if q<15 then
oc<='0';
else
oc<='1';
end if;
y<=q;
end process;
end;

大家看看 对不对 还有我希望在这个计数器上添加 暂停和连续 以及清零的工作 也是有VHDL 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
这个多多有问题,我看得好头痛啊,格式杂乱无章,最好养成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试一下我下面这个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 is
port
        (
                clk:in bit;--时钟
             oc:out bit;--15?
                rst:in bit;--复位
                hold:in bit;--暂停与继续
             y:out integer range 0 to 29--计数器输出
        );
end d;
architecture dh of d is
signal q:integer range 0 to 29;
signal c:bit;
begin
        process (clk,rst)
        begin
                if rst = '1' then--异步复位
                        q <= 29;
                        c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上升沿触发
                        if hold = '0' then--暂停计数
                                q <= q;
                        else--继续计数
                                q <= q - 1;
                        end if;
                        if q < 15 then--15?
                                c <= '0';
                        else c <= '1';
                        end if;
                        if q = 0 then--重新赋值
                                q <= 29;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y <= q;
        oc <= c;
end;

网友:
怎么回事,我一回帖又变成这个样子了,呵呵,有问题

网友:
避免在程序中使用teb缩进
用孔个最好

网友:
space 缩进哈

网友:
>大家看看 对不对
依我看,你这个算法不对

我觉得这样的算法比较好

if (RST = '1') then
  q <= 29;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q >= 0) and (q <= 29)) then
    q <= q - 1;
  else
    q <= 29;
  end if;
end if;

>还有我希望在这个计数器上添加 暂停和连续 以及清零的工作 也是有VHDL
这些功能加上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在研究下

网友A:
如果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想要添加手动控制减计数的时间,通过一个键可以进行加减数应该怎么改呢?真诚请教各位牛人。

网友:
我问一下哈,学VHDL是不是很有前途啊?因为我学过那么一点,在不久前这些问题是可以解答出来的,可是现在……:-)

网友:
能告诉我vhdl怎么实现ADS8402芯片的控制时序和实现数据采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想要添加手动控制减计数的时间,通过一个键可以进行加减数应该怎么改呢?真诚请教各位牛人。

--------
不难,增加一个相同的计数器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原来的计数器每次溢出都载入这个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