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用C#怎么实现选择路径的对话框?

楼主:
我要给用户选择目录,在wince下面,用C#有没有类似FolderBrowserDialogg的目录对话窗口?怎么做啊!!

网友:
谢谢!
但是我试过了,没有这个啊?
FileSelectDialog这个在哪个命名空间里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逼吧,这个人。网上都说变了,是这个方法,要是能行人家还会发帖问这个问题啊。傻叉不会就别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