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怎么越学越难。超级超级超级郁闷。一个74 161, 74 194 高手帮我指出错误,立即结贴。

楼主:
由表可知,74161具有以下功能:
    ① 异步清零。当RD=0时,不管其他输入端的状态如何,不论有无时钟脉冲CP,计数器输出将被直接置零(Q3Q2QlQ0=0000),称为异步清零。
    ② 同步并行预置数。当RD=1、LD=0时,在输入时钟脉冲CP上升沿的作用下,并行输入端的数据d3d2d1d0被置入计数器的输出端,即Q3Q2QlQ0=d3d2d1d0。由于这个操作要与CP上升沿同步,所以称为同步预置数。
③ 计数。当RD=LD=EP=ET=1时,在CP端输入计数脉冲,计数器进行二进制加法计数。
④ 保持。当RD=LD=1,且 =0,即两个使能端中有0时,则计数器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这时,如EP=0、ET=1,则进位输出信号RCO保持不变;如ET=0则不管EP状态如何,进位输出信号RCO为低电平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a74161 IS
port(ep,et,rd,rco,ld ,clk: in std_logic;
     d: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y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a74161 ;

architecture behave of a74161 is
signal sel:std_logic;
begin
sel<=rd;

process (rd,ld,ep,et,clk)
variable temp: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c: std_logic;
begin
if(rd='0')  then    temp(3 downto 0):="0000";
elsif (ld='0' and rd='1') the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temp:=d;
      end if;
elsif (ld='1' and rd='1'and ep='1' and et ='1')the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temp="1111")then temp:="0000";
                                        c:='1';
                        else temp:=temp+1;c:='0';

                        end if ;
                end if;

elsif (ld='1' and rd='1'and  et ='0')then c:='0';

end if;
y<=temp;--rco<=c;
end process;
end behave;

(1)异步清零。当RD=0时即刻清零,与其他输入状态及CP无关。
   (2)S1、S0是控制输入。当RD=1时74194有如下4种工作方式:
    ①当S1S0=00时,不论有无CP到来,各触发器状态不变,为保持工作状态。
    ②当S1S0=01时,在CP的上升沿作用下,实现右移(上移)操作,流向是SR→Q0→Q1→Q2→Q3。
③当S1S0=10时,在CP的上升沿作用下,实现左移(下移)操作,流向是SL→Q3→Q2→Q1→Q0。
④当S1S0=11时,在CP的上升沿作用下,实现置数操作:D0→Q0,D1→Q1,D2→Q2,D3→Q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shift_types is
        subtype bit4 is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shift_types;

use work.shift_types.al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entity shifter is
---------------------------
        port(
                din:in bit4;
                clk,rd,s1,s0: in std_logic;
                dout: buffer bit4);
end shifter;

-----------------------------------------
architecture synth of shifter is
----------------------------------------
        signal shift_val: bit4;
begin

        nxt:process(rd,s1,s0,din,dout)
                begin
            if(rd = '0') then
                                shift_val(3 downto 0) <= "0000";
                        elsif(s1 = '0'AND s0 = '0') then
                                shift_val(3 downto 0)<= shift_val(3 downto 0);
                         elsif(s1 = '1'AND s0 = '0') then
                         shift_val(2 downto 0) <= shift_val(3 downto 1);
                         shift_val(3)<='0';

                        elsif(s1 = '0'AND s0 = '1') then
                         shift_val(3 downto 1) <= shift_val(2 downto 0);
                         shift_val(0) <='0';
                        elsif(s1 = '1'AND  s0 = '1') then
                                shift_val(3 downto 0)<=din(3 downto 0);
                        end if;
                end process;

        current : process(clk)
                 begin
                                -- wait until clk'event and clk = '1';
                        if(clk'event and clk='1' ) then
                                                                 dout(3 downto 0) <= shift_val(3 downto 0);--dout<=(others=>'Z');

                        else dout<=(others=>'Z');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ynth;

都有错误,第二个是inout的问题。

网友:
斑竹救命。

网友:
全靠你了,斑竹同志。责任巨大。

网友:
回答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a74161 IS
  port(ep          : in  std_logic;
       et          : in  std_logic;
       rd          : in  std_logic;
       ld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d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rco         : out std_logic;
       y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a74161;

architecture behave of a74161 is

signal    temp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signal     sel     : std_logic;

begin

-- sel <=rd;

process (rd, clk)

begin
  if (rd = '0') then
    temp <= (others => '0');

  elsif (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ld = '0' and rd = '1') then
      temp <= d;
    elsif (ld = '1' and rd = '1') then
      if (ep = '1' and et = '1') then
        temp <= temp + 1;
      elsif (et = '0') then
        rco <= '0';
      end if;
    end if;
  end if;

y <= temp;

end process;

end behave;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entity shifter is
---------------------------
port (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lk          : in  std_logic;
      rd           : in  std_logic;
      s1           : in  std_logic;
      s0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shifter;

-----------------------------------------
architecture synth of shifter is
-----------------------------------------

signal shift_val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nxt : process (rd, clk)
begin
  if (rd = '0') then
    shift_val(3 downto 0) <= (others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s1 = '0' and s0 = '0') then
      shift_val <= shift_val(3 downto 0);
    elsif (s1 = '1' and s0 = '0') then
      shift_val <= shift_val(3 downto 1) & '0';
    elsif (s1 = '0' and s0 = '1') then
      shift_val <= '0' & shift_val(2 downto 0);
    elsif (s1 = '1' and  s0 = '1') then
      shift_val(3 downto 0) <= din(3 downto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urrent : process (clk)
--begin

-- wait until clk'event and clk = '1';
--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    dout(3 downto 0) <= shift_val(3 downto 0);
    -- dout <=(others=>'Z');

--  else
--    dout <= (others => 'Z');
--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ynth;

网友:
汗。。
这么长。。
aaronstone 辛苦了。。

网友:
楼主在入门阶段
帮一帮应该的

网友:
疑问:1.74161中co进位端的作用似乎没体现?
      2.74194中这句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s1 = '0' and s0 = '0') then
                shift_val <= shift_val(3 downto 0);
     与原意的“①当S1S0=00时,不论有无CP到来,各触发器状态不变,为保持工作状态。 ”似乎不相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