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键盘中断问题

楼主(2008-04-13):
windows键盘中断问题
在DOS下敲下键盘就会触发一条int 9指令
windows下呢?是不是也是用int 来触发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号是多少?
windows
键盘

网友A:
是触发一个中断
中断信号是共享的

网友B:
windows下中断分逻辑中断和物理中断,键盘事件属于物理中断,但是系统内核只识别逻辑中断,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对应。中断号是在ISR里面获取的。获取之后便会通知内核

网友C:
那我怎么获取这个物理中断呢?》

网友D:
windows下不大清楚,wince下是要在驱动层里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里,将物理中断转为逻辑中断。然后用InterruptInitialize将逻辑中断号对应到一个event。然后创建一个IST等待这个事件发生。你可以去查下windows驱动的资料看下。

网友E:
Windows系统肯定封装了对int 9中断的调用过程,int 9中断是BIOS提供的中断,即使没有Windows在int 9还是一样在。

网友F:
意思就是说 可以直接用int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