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100台手机组成的蓝牙散射网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实现100台手机组成的蓝牙散射网的问题
在大概十到二十平方米的空间里,要把100台左右的蓝牙手机用散射网组成一个局域网,
在技术可行性上不知道能否行得通?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意见。
以前有看过一个老外写的Bluechat的手机程序,他也实现了蓝牙的无限连接,但不知道他使用了
什么的办法。
想利用BTTREE来进行构造这个网络。这么多的设备不知道会不会在搜索、连接以及通信的时候
出现冲突?还有设备的移出也是件很头痛的事。
这是小弟的毕业设计,没什么能做的,只能用些许分数来赠送大家了,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蓝牙手机
设备
局域网
可行性

网友A:
怎么还是没人回啊,晕晕~~

网友B:
这个没做过蓝牙的,不过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地址分配以及寻址的问题吧?
蓝牙的速度会造成比较大的局限性。

网友:
BTTREE算法应该是不能高效完成三层以上的网络的,如果你用二层结构则可以利用散射网,但超过BLUETOOTHNET的限制后,应该是不行的,除非你只是做个测试,而不是应用(低效)
在对于20平米的房间里管理100个节点是可以的,但处于通信状态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信道握手将消耗大部分时间,MAC层退避机制(轮询,其实也是一种退避),让你查询一个节点将花费大量时间.只有采取部分休眠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