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通过FTP方式连接wince设备问题

楼主:
wince设备是ARM2410-S实验箱,wince4.2英文版系统, 用U盘拷贝过去一个FTP服务器软件ARMV4_FTPServer.exe,启动,运行,除了不能显示汉字 其他功能很正常,然后拿交叉序列网线连接到我的电脑上,用FTP客户端去PING,但是PING不通,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好用的wince ftp server吗?

我也试过其他的wince ftp server 在板子上根本就不能运行 说不是有效的执行程序

网友A:
WINCE 4.2 本身就提供一个自带的 FTP 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4.2 本身就提供一个自带的 FTP Server

那个传说太慢了  而且定制也很复杂  不好用

网友:
今天刚刚解决了WINCE自带FTP的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入问题,我觉得这个的还好啊,不是很慢。说到定制也就这样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