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带有BSP的基于wince的手机能代替开发板的功能吗?

楼主:
手机原有wince6的系统,我不需要对手机的硬件扩展什么功能,并且有这个手机的BSP程序,只是想替换成自己重新定制的wince6操作系统。
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风险不?
比如烧录rom时会不会比较麻烦,烧录失败该如何处理等等。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有那个BSP烧写的软件工具不?如果有的话,那应该问题不大,否则你自己要写烧写工具。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慎重的。

如果你的手机有JTAG接口()或者USB口,
以及配套的Nk下载软件,bootloader等
以及详细的资料,估计可以,但是你要冒险了。

——弱弱问一句,你什么手机啊,还提供B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那个BSP烧写的软件工具不?如果有的话,那应该问题不大,否则你自己要写烧写工具。

bsp烧写软件是指哪个?我没用过开发板,不大明白,这个软件是手机厂商提供的吗?是不是负责把rom烧到手机上的那种软件?如果是这种我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还是要慎重的。

如果你的手机有JTAG接口()或者USB口,
以及配套的Nk下载软件,bootloader等
以及详细的资料,估计可以,但是你要冒险了。

——弱弱问一句,你什么手机啊,还提供BSP?

那个手机也是我公司的产品,不过是另一个项目里的,我想拿来用,呵呵
我想问下 直接用手机的话下载和烧录rom 与 开发板直接跟电脑连接用pb下载烧录 的方式一样吗?

网友:
不管是哪种工具,只要能写NK到flash里面就可以了,但是要更新bootloader可能比较危险。

网友C:
手机就是尺寸做小了,装了壳子的开发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烧系统镜像(nk/nandimg之类的)烧坏没关系,但是不小心烧坏boot程序的话,就得通过JTAG重烧,而手机一般没有大的JTAG口,想重烧会比较麻烦的。

系统镜像随便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就是尺寸做小了,装了壳子的开发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烧系统镜像(nk/nandimg之类的)烧坏没关系,但是不小心烧坏boot程序的话,就得通过JTAG重烧,而手机一般没有大的JTAG口,想重烧会比较麻烦的。

系统镜像随便烧。

bootloader我应该不用换吧?我只是测试新的ce镜像而已,bootloader是不是只有在打算换另一种boot软件时才需要重烧呢?

网友D:
自己公司的,随便烧。哈哈

bootloader换不换要看你的目的,如果你不修改它,功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当然不用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公司的,随便烧。哈哈

bootloader换不换要看你的目的,如果你不修改它,功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当然不用更换了。

说是自己公司的,不过外包出去了,所以烧坏了还是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
只要bootloader不烧坏,系统镜像随便烧,不用担心烧坏,因为两者不会干涉。不过建议你开始最好保存(或者要到)一个能成功启动系统的镜像。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要搞清楚要烧几个文件,怎么烧?现有很多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的,有的是把所有文件制件成一个WholeImage,然后一次性升级,有的是一个一个单独升级,所以最好要知道详细的流程,在更新前先仔细研究一下Bootloader的菜单.
当然也需要确保手上有正确可用的Image文件,不然Image烧坏了,只有Bootloader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