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put_Owner()出错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源代码:
void CNewAvi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GraphBuilder   *m_pGraph;
    IMediaControl   *m_pControl;
    IMediaEventEx     *m_pEvent;
IVideoWindow  *m_pVideoWindow;
    CoInitialize(NULL);

//hWnd = GetDlgItem(IDC_STATIC_MPEG)->m_hWnd;  IDC_STATIC_MPEG是我的一个PictureBox控件的ID,我一开始是想用这个PictureBox控件作为播放avi窗口的,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HWND   hWnd =   GetSafeHwnd(); //所以现在我想把当前活动窗口作为播放窗口,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HRESULT hr;

    //free(); //Deletes any previous DirectShow instances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GraphBuilder, (void **)&m_pGraph);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failed"));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Control);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MediaControl failed"));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Event);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MediaEventEx failed"));
}

    hr = m_pEvent->SetNotifyWindow((OAHWND)hWnd, 0, 0);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SetNotifyWindow  failed"));
}

    hr = m_pGraph->RenderFile(L"C\\爱我别走.avi", NULL);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RenderFi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RenderFile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VideoWindow, (LPVOID *) &m_pVideoWindow);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VideoWindow  failed"));
    }

SetWindowLong(hWnd,GWL_STYLE,GetWindowStyle(hWnd)  ?WS_CLIPCHILDREN);
    hr = pVidWin->put_Owner((OAHWND)hWnd);
    CString strError;
    if (!SUCCEEDED(hr))
     {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x"),hr);   //这里开始报错!!!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d"),hr);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hr);
       MessageBox(strErro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WindowStyle(WS_CHILD   ?WS_CLIPCHILDREN   ?WS_CLIPSIBLINGS); //然后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WindowSty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WindowStyle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MessageDrain((OAHWND)hWnd);//然后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MessageDrain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MessageDrain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最后是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Visib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Visible  failed,RESULT:0x%x",hr);
}

     RECT grc;
     GetClientRect(&grc);
     m_pVideoWindow->SetWindowPosition(289,81,704,585);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m_pControl->Run();

}
察看输出结果:
第一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80004002
第二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2147467262
第三个对话框是空白
然后依次就出现下面三个对话框:
  put_WindowStyle出错: 6
put_MessageDrain出错:6
  put_Visible出错: 6

我想创建一个视频窗口,播放avi。谁能告诉我put_Owner()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得到才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阿?谢谢大家!
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3个星期了,有的人说这段代码在他的板子上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可是在我的板子上只听到几声“咔”的声音,没有图像。这是为什么啊?
该加的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pragma comment (lib,"Ole32.lib")
#pragma comment (lib,"Strmiids.lib")
我也都已经加了,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希望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视频窗口到底应该怎么创建。就算出200分我也愿意!!!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put_Owner老是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

网友:
晕啊!为什么还是没有人能帮我?急啊!!!

网友:
参考下WINDOWS下的DIRECTX SDK开发包,说不定要相似的例子程序。

网友:
之前我有在X86平台下做过一个播放器,播放MPEG格式的视频,我的播放窗口就是一个Static Text,不知道LZ有没用这个试过

网友:
To qfeng168:
   谢谢!不用了。因为我的程序MPEG和wmv格式的视频都可以播放的,播放窗口也是一个Static Text,但是avi就是不行!现在mp3格式的视频文件还没有试过。

网友:
你的代码我在VC++6。0下测试,在RenderFile( )处就不成功,还有不识别标识符pVidWin,这个没有定义?你自己有没多方面测试一下。

网友:
AVI不行?估计时视频解码出了问题,比较下AVI与MPEG之间的差异看看

网友:
怎么比较AVI与MPEG之间的差异,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谢谢大侠!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追踪程序,看提取帧图像的时候有没成功。然后看进行CDC拷贝/FLIP的时候有没成功。因为显示图像其实就是显示一幅幅的画面,只是显示的速度比较快,我们人眼看不出来而已。

网友:
codec的问题吧,不能正确解码

网友:
To jlctt:那怎么才能解决codec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只能去网上搜搜有没有现成的解码器了。

网友:
好吧,知道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好吧,那就结贴吧。

网友:
RenderFile( )之后调用put_Owner才会成功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是directshow 里面的什么东西没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