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串口获取手机的硬件信息(包括内存,屏幕大小,cpu等信息)

楼主:
请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串口获取手机的硬件信息(包括内存,屏幕大小,cpu等信息)
本来想用AT指令实现,但查了一下没有这类的AT指令,恐怕只能用J2ME来写,在不同的手机上,串口每次都变化,因此想问下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
我是用电脑跟手机用USB线连接,不同的电脑,手机作为其串口每次都不同,我想问下,J2ME中怎么知道通过这个串口跟PC通信? 谢谢.

网友:
顶一下,请问标准AT指令有什么可以获取当前手机界面的吗? 例如"ListObject","","??","","WALKMAN","","60427;65535;60428","6(12)" 这类信息?

网友:
我指的是标准的AT指令,不是手机产商自己的。。。

网友:
你先去补补AT指令的课。AT指令不是万能的。

网友A:
可以定制AT命令,想实现什么自己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制AT命令,想实现什么自己加。

怎么样定制? 出厂的时候,应该已经固定了的吧?

网友:
嗯 继续关注楼主~~请多多赐教

网友:
顶了,不顶楼主要发怒的!呵呵

网友:
最近正在研习中!!!

网友:
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