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控制步进电机走圆弧

楼主(2008-07-22):
51单片机怎样控制步进电机走圆弧
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两只步进电机走圆弧,不知怎样计算圆弧,也就是说X轴电机走一步Y轴要走多少步,先谢各位高手了。。。。。。
步进电机

网友:
看下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类的书籍.走圆弧,不难。

网友A:
数学问题

网友B:
看数控技术基础。。。
圆孤插补的那一节,有公式可以分析计算。。
可以先可以用逐点比较法试试。

网友C:
圆弧分成若干直线后同步XY行走

网友D:
用三角函数界xy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