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xxx”(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WinCE5.0,VC++2005,PocketPC Platform

楼主:
用VS2005(VC++)开发的小串口通讯程序,在WinCE5.00 SMASUNG ARM920T-S3C2443下运行,出现如题的错误。

在Google上查了,帮助不大,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另外,我还拷贝了一些GPS的程序在这个系统上,也出现同样的错误,怀疑这个WinCE是不是经过裁减,仅仅是怀疑!

希望各位可以帮到我,100分酬谢!

网友:
一般是CE组件不全,特别是MFC,或者应用使用到的组件。

网友A:
用DEPENDS看一下使用了那些组件,可能缺少的mfc、aygshell、gx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EPENDS看一下使用了那些组件,可能缺少的mfc、aygshell、gx等等

怎样看,可不可以详细点?
谢谢,

网友:
这里有个帖子,不过我按照他说的做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DEPENDS是Visual Studio自带的工具,运行里面输入DEPENDS回车就可以打开

网友:
我用Dependency看了,

CoreDLL.dll
CommCTRL.dll
AYGSHELL.dll

这三个是有黄色问号图标的,

网友A:
99%是缺少AYGSHELL.dll

网友:
还有OLE32.dll,OLEAUT32.dll这两个没有黄色问号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是缺少AYGSHELL.dll

那怎么办呢?

网友:
直接拷一个过去就可以吗?
我试试先,

网友:
找不到AYGSHELL.dll 这个文件哦,

哪里有啊,Google/Baidu也没发现有,

网友:
那你就不要用AYGSHELL.DLL里面的函数了。

网友:
谁给你的sdk,找谁去。

网友B:
SDK的问题,有没装平台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K的问题,有没装平台的SDK?

是在我开发的PC上装SDK还是在WinCE上装呢?

CE上不知道怎么装哦,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gb/library/ms836808(zh-cn).aspx

楼主,看看这个吧

网友:
帮顶,学习,我要看回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