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XML文件的读写

楼主:
下载网上的CMarkup类,在EVC下实现了XML文件的写入和读取,可是使用该类在VC6.0下编写的程序生成的xml文件下载到ppc2003中去读取不了,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难道EVC下的程序只能读取通过EVC编写并生成的XML文件吗?

网友:
这个和eVC/VC无关,应该是CMarkUp对XML写入时,是否加入了特殊的代码?你找一个通用的,不是你程序生成的XML,下载到PPC2003中去,看看能不能读。

网友:
你把生成的xml保存下来用IE打开看看,如果格式不对,IE会抱错的

网友:
你把CMarkup生成的xml保存成Unicode格式的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有些特殊的东西在xml中了。
一般在xml的头上。

网友:
VC6.0 下生成的默认CString字符是ANSI的,看看你你的XML 的encoding="GB2312"?了没有,在PPC2003下读取的字符都是Unicode,你要字符转换一下

网友A:
同样的一段代码在EVC下执行和在VC下执行后生成的XML文件,用十六进制编码器查看发现中文编码完全不一样,用VC执行后生成的xml文件在EVC中读取中文内容为乱码,请各位指点下!代码如下
        CMarkup *m_pXML=new CMarkup();
        m_pXML->AddElem(_T("PatrolTable"));
        CString csTemp;
        for (int i = 0; i < 5; i++)
        {
                m_pXML->AddChildElem(_T("Record"));
                m_pXML->IntoElem();
                m_pXML->AddChildElem(_T("ID"),1,0);
                m_pXML->AddChildElem(_T("TASKID"),2,0);
                m_pXML->AddChildElem(_T("LINEID"),3,0);
                m_pXML->AddChildElem(_T("LINENAME"), _T("A区大楼"),0);
                m_pXML->AddChildElem(_T("EQUIPID"),2,0);
                m_pXML->AddChildElem(_T("EQUIPRFID"),_T("131313"),0);
                m_pXML->AddChildElem(_T("EQUIPNAME"),_T("巡检点2"),0);
                m_pXML->AddChildElem(_T("REQTIME"),_T("2008-6-14 14:18:14"),0);
                m_pXML->AddChildElem(_T("REQPERSONID"),_T("007"),0);
                m_pXML->AddChildElem(_T("REQPERSONNAME"),_T("张三"),0);
                m_pXML->AddChildElem(_T("FACTTIME"),_T("2008-6-14 14:18:14"),0);
                m_pXML->AddChildElem(_T("FACTPERSONID"),_T(""),0);
                m_pXML->AddChildElem(_T("FACTPERSONNAME"),_T(""),0);
                m_pXML->AddChildElem(_T("STATUS"),1,0);
                m_pXML->AddChildElem(_T("REASON"),_T("呵"),0);
                m_pXML->AddChildElem(_T("MEMO"),_T("呵"),0);
                m_pXML->OutOfElem();
        }
        m_pXML->Save(_T("c:\\UserInfo.xml"));
        delete m_pXML;

网友:
vc 下XML 的encoding是GB2312,在ppc2003中该如何转换为Unicode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CMarkup在evc和vc下应用是没问题的,可以互相读xml。主要是要解决编码问题。
在evc下读xml主要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pBuffer = NULL;
pBuffer = new unsigned char[lenth+1];
long nBytesRead = f.Read( pBuffer, lenth );
CString www;
www=CString (pBuffer);
这里有个读文件长度的问题,即lenth。如果按这种方式读,有时会读到汉字的一般,所以还要判断是否只读了汉字的一般。
我的方法是用pBuffer[lenth-1]>128来判断。
evc下写xml需要应用以下编码转换xml:
int actuallength=0;
actuallength=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NULL,writestr,-1,NULL,0,NULL,NULL);
char* pBuffer = new char[actuallength];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NULL,writestr,writestr.GetLength(),pBuffer,actuallength,NULL,NULL);
楼主可以用debug具体查看编码转换在内存中的具体细节

网友:
如lenux 所说的那样,将VC下生成的xml文件,将该文件保存为UTF-8,下载到PPC中可以读取了,编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一段代码在EVC下执行和在VC下执行后生成的XML文件,用十六进制编码器查看发现中文编码完全不一样,用VC执行后生成的xml文件在EVC中读取中文内容为乱码,请各位指点下!代码如下
CMarkup *m_pXML=new CMarkup();
m_pXML->AddElem(_T("PatrolTable"));
CString csTemp;
for (int i = 0; i  < 5; i++)
{
m_pXML->AddChildElem(_T("Record"));
m_pXML->IntoElem();
m_pXML->AddChildElem(_T("ID"),1,0);
m_pXML->AddC…

我把你这段代码加到我代码里面 ,怎么什么反映都没有啊???
也没有提示错误。
生成不了文件。也写不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