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通过互联网控制???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7-16):
如何让单片机通过互联网控制???请高手指点.
今天做了一个东东...使用了周立功的ZNE10T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该模块有IP协议栈)
实现了局域网的控制....
但能不能实现外网的控制呢?(就是在远程通过别的PC机利用以太网控制)
请高手指点....
上位机该怎样写呢?
模块
IP协议
局域网
以太网

网友A:
外网无法直接发现及控制局域网子机。
只有子机主动向外网的固定域名/IP发起连接,外网服务器才能知道该子机的存在,从而控制该设备。
你的远程PC机必须是有固定外网IP的机器,作为服务器,等待单片机发起的连接,才能向其发送指令以控制它。

网友B:
那局域网子机连接时需要外网的IP,而且还要服务器内网的IP才能识别吗?
固定外网IP好像可以到花生壳申请?

网友C:
http, telnet,或者其它网络协议,
如果没有公网IP的话,邮件或短信也可以简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