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PDA程序中窗体的大小???

楼主:
初次接触Ce,现在用EVC在PDA下做一个单文档的程序,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在打开窗体后,即使我控制了窗体的大小,但在PDA上仍然显示全屏,导致我的菜单栏被覆盖。我用的movewindow控制窗体大小。窗体显示模式为domodal。如何通过程序控制窗体的显示大小呢?????

网友:
在App里面
m_pMainWnd->ShowWindow(SW_SHOW);
m_pMainWnd->MoveWindow(0, 0,80,100);
m_pMainWnd->UpdateWindow();

网友:
初始化时怎么设置的?MoveWidow在哪里调用的?相关代码贴一下看

网友:
int CMainFrame::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FrameWnd::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Add the buttons and adornments to the CommandBar.
        if (!AddAdornments(dwAdornmentFlags))
        {
                TRACE0("Failed to add toolbar buttons\n");
                return -1;
        }
        // 显示主菜单窗体
        myzcd=new CZcd();
        CRect MenuRect;
        myzcd->Create(IDD_ZCD,(CWnd *)this);
        myzcd->ShowWindow(SW_SHOW);
        myzcd->GetWindowRect(MenuRect);
        myzcd->MoveWindow(0,20,MenuRect.Width(),MenuRect.Height());
        myzcd->UpdateWindow();
        return 0;

}
程序是单文档的,我希望程序启动时显示主菜单窗体

网友:
控制大小没问题。在PDA上运行有个问题,窗体以domodal显示时,将覆盖整个屏幕,菜单栏也覆盖了。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在窗体OnInitDialog里控制大小

网友:
楼上的,在OninitDialog里也不行。如果是EVC自带的虚拟机没问题(包括我前面的代码),但是在PDA下就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
SetWindowPos可以设置位置及其大小,但是记得SetWindowPos函数中的参数设置不能包含:SWP_NOSIZE 、SWP_NOMOV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