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AT指令中文显示问题

楼主(2008-08-22):
请教AT指令中文显示问题
请问一下通过AT指令从手机获取的中文信息显示成??符号,应该怎么转换成中文? 收到的中文信息是什么编码的? 谢谢。
信息

网友A:
关注下。。可能又是unicode转ANSI的问题,手机上的字符集和wince的有可能不匹配。。
mark

网友B:
这个应该modem的说明中有的。
一般中文是unicode,这个unicode和标准unicode的字节序是相反的。
也可能是其他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