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89S52的一个I/O端口,比如P1.0,能产生40KHZ的正弦波吗

楼主:
晶振只能用12M的。

网友:
你不会算一下吗?40K的周期是25us,一半是12.5us.  12M晶振机器周期1us,能做吗?定时器?精度可能不够.

网友:
用华邦的51,输出再滤一下波,应该差不多,或者也可以用stc的试试,看你的应用场合了

网友:
P1.0能够DA输出吗?  还有你一个周期要多少个点?

网友A:
同意楼上 。没有DA输出的话,正弦波怎么能实现 ?  (P1.0输出的电平只有2种--高和低 )

网友:
89S52不可能实现。机器周期太慢了。具体计算见1楼,即使每个机器周期能输出一次,也无法实现平滑的正弦波。何况这个极限也是无法做到的。
换单片机,很多兼容51的新单片机,能够以单时钟周期运作,速度会快12倍。
或者换别的架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没有DA输出的话,正弦波怎么能实现 ?  (P1.0输出的电平只有2种--高和低 )

用整个P1口,r-2r ladder,8位da

网友:
可以用SPWM 至于速度可以用如下计算。 点数即精度n 正铉的半周由n个等宽长方型组成。Q1 高度是sin(pi/(2n)).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与等高调制脉宽相同s1=s2 Q2的间隔为电压下降到sin(pi/(2n))的最快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