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 r2,r2,#0x0ffff不行!怎么把高半部清零?

楼主(2008-08-06):
and r2,r2,#0x0ffff不行!怎么把高半部清零?
提示说Immediate 0x0000ffff out of range for this operation.
当然,Reference Manual没有看太仔细.
帮帮忙大家.
operation

网友A:
什么高半部? 单字节的高4位? 还是4字节的高两字节? 如果是单字节的高4位,那么
试试 and r2,r2,#0x0f

网友B:
我看编译器的做法是:
mov a0,#0xxxxxxxxx
mov a0,a0,lsl #16
mov a0,a0,lsr #16
,有没有更简单的,比如x86的
mov ax,0xxxxxxxxx
and ax,0x0ffff(这句ARM编译说Out of range).

网友C:
你什么CPU平台?0xFFFF也会超过范围?难道是8位CPU?

网友D:
0xffff是合法的立即数吗????